联想 L412 GC9截图求解

楼主(2012-08-13):
如图,请问各位朋友,此电路是CPU温控电路吗,它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希望知道的朋友能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什么电路压根就用不着,这机器CPU 风扇铜管拆下来的话,温度就会很高85度以上,解决方法就用原装风扇上的那种散热软片,也可以用X60 北桥上的软片也马马虎虎,加铜片没有用的,就像IBM E40独立和集成用上面的方法就可以了,搞好N台 I3的机器CPU风扇铜管能不拆尽量不要拆下来比较好

网友(点评):
加铜片没用 不是吧 我们一直都这样 但是的却 有次 e40 的没解决掉 客户延 保了

网友:
感谢你的回答,我的意思是弄清这电路的原理。呵呵

网友:
这个不像是温控电路啊

网友A:
是个温控电路,看起来也比较简单。。可以把13个ptc电阻看成一个模块,假如为pr218.vin肯定是先于sys_shdn#出来。vin经过pr219和pr218串联分压,因为pr219为475千欧,而pr218为13*47=611欧。所以pr218分得的电压很小很小,不会导通pq52.pq52的2脚接了个电容,延时用的。
下面就是两个状态
1、温度正常的时候,电阻pr218的阻值为611欧,pq52关闭。不会拉低sys_shdn#。待机3、5v正常
2、当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时,电阻pr218阻值增大,其分得的电压导通pq52拉低sys_shdn#,现象就是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个温控电路,看起来也比较简单。。可以把13个ptc电阻看成一个模块,假如为pr218.vin肯定是先于sys_shdn#出 ...

谢谢你的分析,但如果按照您的理解,把13个PTC电阻看成一个模块为PR275阻值为611K欧(你写成了218,应该写错了吧),PQ52的2脚电压为PR219和PR255分压所得电压等于611/(611+475)X20=11.25V,完全可以导通PQ52拉低SYS_SHDN电压.CPU温控电路中的电阻大都是负热敏系电阻,CPU温度升高电阻阻值应该变小才对.
以上文字纯属个人认为,如有不对之处还请指导,谢谢

网友:
看不懂,只能看楼上诸位交流了。

网友:
嗯,电路图还只能看各位大侠的分析过程,自己读懂还要难度啊

网友:
PTC是正温度系数电阻,正常情况下分压不足以使2个三极管导通,任何一个串连中的电阻超温都会使接成晶闸管型的电路保持导通

网友:
楼上的分析的好详细。真是难得的分析师。。

网友:
SYS_SHDN#有郊时可直接拉低VIN,DOCK-PWR20

网友:
机器搞好了没?我有台板号:DAOGC9MB8D0的开机显示总提示要按“F1”,机器好了把BIOS资料分享下、是双BIOS,靠桥附近的是4M BIOS,靠PC卡槽(EC)附近的是512K  的BIOS。注:是英特尔芯片组的。

网友C:
470*13=6110欧与470k串联分压得到0.24v pq52截止,温度升高电阻增大,电压升高,pq52导通拉低shut#。同时pq53导通使pq52迅速导通。快速拉低shut#

网友:
引用 网友C:
470*13=6110欧与470k串联分压得到0.24v pq52截止,温度升高电阻增大,电压升高,pq52导通拉低shut#。同时pq ...

13个电阻的阻值加起来是6.11千欧,我当成611千欧了,怪不得会导通Q52,谢谢你的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分析,但如果按照您的理解,把13个PTC电阻看成一个模块为PR275阻值为611K欧(你写成了218,应该写错 ...

pr218只是我假设成的一个电阻,还有470应该是47欧而不是470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