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安装XP系统 75%的时候提示错误

楼主(2012-08-13):
之前装XP系统用一键GO 死特 导入系统盘 都是到75%弹出错误。 过后改用虚拟光驱装载ISO包 导入又没问题了。哪位大侠解释下。。。 以前个人觉得这样装不进 就用另外的方法装 但现在有想法了 想弄明白 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个原因很多的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我觉得不兼容或许也是一个原因,你试着把硬盘格式化一下怎么样。

网友:
换内存  换系统  试试

网友:
内存,硬盘,系统镜像都有可能

网友:
修复下硬盘试试。。。。。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你的系统 盘,有问题呢,!

网友:
系統盤或者硬盤有問題 我感覺是。

网友:
有可能你考的那个包坏了

网友:
可能是电源问题或内存问题我有一台电脑就是这样换过电源就行了,可能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造成某个硬件不能大负荷运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原因很多的

楼主你好,首先我先说下,我门是解决问题的不是搞研究的,所以我有以下
方案:第一,换个镜像文件一般就会好,如果不行测下硬盘,因为硬盘有坏道的话也会造成这种问题

网友:
楼主你好,首先我先说下,我门是解决问题的不是搞研究的,所以我有以下
方案:第一,换个镜像文件一般就会好,如果不行测下硬盘,因为硬盘有坏道的话也会造成这种问题出现

网友:
很郁闷的窝 哎~~~~~~~~

网友:
扫扫硬盘吧,有试过99%就是不过,

网友:
进入PE系统,格式化硬盘,在安装gh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