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3210A这个型号是不是没有啊

楼主(2012-08-13):
还是我们看错了 谁知道用什么代换啊

网友:
看下这里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2419-1-2.html
找个封装方式一样的就可以

网友:
一个都没有。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是不是年代久远模糊不清啊,擦擦清楚再看,或者发主板型号,让别人帮你看下

网友:
FP 6173B
rt9173B   管脚功能 和封装方式一样  就可以代换

网友:
要改动 2个地方 我改了 用RT9214 改上去 了 输出电压只有1.5V 9214 2脚有输出4脚没有输出 换了几个都这样

网友:
不知道我也正在找呢!

网友:
Rt 9214 是MOS管门管的上下管驱动芯片。
83310是电压输出芯片
管脚不一样 ,功能不一样。楼主能代换?

网友:
我找到原来的了 已经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