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装QQ装不上去的! 进来给我说下 谢谢

楼主(2012-08-13):
  有一台  HP 电脑  现在装WIN7 系统   装QQ  ecel 2003 word 2003   PDF  这几个软件装不上去!   谁能帮我解释下!

网友(点评):
因为是64位的win7

网友A:
有提示没有??

网友:
换个系统盘试试。。。。。格式化硬盘。

网友:
看下你的时间是不是跑到218几年了...应该是系统时间不对..无法安装的.

网友:
从新换个带QQ的系统。百分百搞定。

网友:
重装系统。 。 。  OK。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提示没有??

换XP 系统     装软件好死机!

网友:
系统问题吧,重装个GHOST的什么都有了

网友B:
楼主换过硬盘吗

网友:
网络给了我们相知的纽带。也给了我们互相学习的空间。愿我们的友情象这网络一样越织越美。因为有缘,我们在空间相逢。 因为真诚我们才成为隔屏的朋友。我们一路相伴,在空间用文字抒发我们的人生, 浇灌我们的友谊,每一个祝福,每一句鼓励, 都凝聚着我们彼此之间无限的牵挂,在我们心中都能享受到那份温暖! 感到无比的珍贵!无论我们能相伴走多久, 都会给我们一生留下美好的回忆!

看电影:dy058.com 看小说:bumieqinhuang.com

网友:
这是米遇到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换过硬盘吗

换硬盘好像是好的!

网友:
這情況還這沒遇到過。

网友:
时间问题而已,在这里瞎叫唤,顺带换个内存

网友:
系统好像有个安装程序,,我上次遇到过装QQ的问题,,XP 是因为系统安装程序出问题了,,原QQ无法卸载
最后没办法,,给他从别的电脑复制,,,你也可以试试精简版OFFICE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硬盘好像是好的!

不要说好像,一定要确定,换个试一下或许会好呢,既然不确定就一定要一个一个的排除,解决问题才是硬道理

网友:
重分区装系统还不行就换硬盘吧

网友:
内存有问题吧

网友:
我原来也是!装QQ后,QQ也不去!重新启动电脑后,QQ可以登入了!

网友D:
看看系统时间是不是错了,系统时间错了是无法安装的
ma1050
装QQ 和系统时间应该不大噶的!
详情

网友:
估计是系统时间问题多!

网友:
换个系统,再GHOST一下,就可以了。系统问题而已

网友:
内存看看怎么样

网友E:
去官网重新下载一个试试 要不就是系统组件没开启?

网友:
遇到过客户机器上有病毒,把我的U盘也感染了,然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系统,最好的情况是Q能装上,但是登陆就出错,程序崩溃。
想着卸载重新安装,结果无论如何也安装不了,解压的时候出错。
最后用光盘重新分区做系统,才正常
ma1050
这个好像有道理! 我还没有用光盘做过!
详情

网友:
装不进去 总有什么提示跳出来吧??

网友:
看看系统时间有错没,然后换条内存,在不行换主板,换硬盘!就这几样有关系了!当然,要重做系统哦!

网友:
内存 比较有可能 上次遇到过不能装360的 后来直接换内存解决 还有就是病毒也有可能

网友:
中毒了 重新分过区 装过

网友F:
没遇见过!!!!!!

网友:
装不上的时候会有错误提示吧,截个图发来!
另外支持系统时间设置错误的说法!
还有你的QQ是什么版本的,windows 7是64bit的吗?

网友E:
没遇到过,你搞个GHOST WIN7

网友E:
vc运行库没装吧,可以看一下系统日志的警告

网友:
换硬盘试试

网友:
这个情况我倒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G:
楼主的软件可能不兼容系统,Win7和WIN XP有区别的
ma1050
换个硬盘! 一下就搞定了! 不会出任何问题! 就是它硬盘不行!
详情

网友:
全部分区装

网友:
估计是 Windows Installer 服务的问题 下载个Windows Installer 安装包更新下即可

网友:
这个好像有道理!     我还没有用光盘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软件可能不兼容系统,Win7和WIN XP有区别的

换个硬盘!   一下就搞定了!  不会出任何问题!  就是它硬盘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系统时间是不是错了,系统时间错了是无法安装的

装QQ   和系统时间应该不大噶的!

网友:
要是安装版的win7的话必须要打完补丁才能装上QQ我感觉别的不应该影响

网友:
没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明显是系统问题,换个就可以了

网友:
硬盘格式化重新分区试下吧,有时候直接把同系统下安装好的软件复制下来拷到电脑上也可以,不过办公软件就不行了

网友:
有病毒了…………。

网友:
有提示么,有什么样的提示。

网友:
是其他软件可以安装只有QQ装不了么?

网友:
先装word 再装其他的

网友:
应该是先装QQ 再说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