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306TX刷BIOS搞疯了,请教

楼主(2012-08-13):
昨天接到一台CQ45-306TX,板号LA-4102P.现象是点不亮,只用主板点电流可以上到1A左右,不加内存0.8左右。而且键盘是起作用的,按三个热启动键 键盘可以控制电脑重启。心里想可能是显卡有问题,但为了保险还是先吹一下显卡看有没有反应,简单加热一下故障不变。先易后难,刷个BIOS看看,于是本论坛了下了几个BIOS刷进去变成电流跑0.85,从波形上看内存都没有过,从官网上下载BIOS里面有好几个文件,不知道哪个是了,一个一个刷进去开机试,全都是这样,于是又把原BIOS刷回去,从波形上看过了内存和显卡,键盘又起作用了,看到网上有盲刷的说法于是用此法刷从官网上下的BIOS中的30F7F66D.FD的文件,看到U盘狂闪一会儿自动关机,估计成功了。于是再按开关,电流又变成0.85不动了,看LPC——AD0上的波形,又是只闪一下就没有了。请教思路,为什么刷了这么多BIOS都不行呢。如果说编程器坏了,但是备份那个刷回去机器又自检了。补充了下,其它BIOS刷进后机器等一会左边有一个灯会亮三下灭,然后再亮三下如此反复。请教是为什么,还有这个机器可以锁定显卡吗。

网友:
可以换张旧显卡试试。

网友:
还是最好要备份呀。

网友:
估计还是BIOS跟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觉的还是先搞显卡吧  你刷了那么都不是都不行吗

网友:
已经维修好,订了个显卡回来正常了。现在把这个垃圾的BIOS文件发上来,确定是在我这个机器上刷多次都可以用的,也是原来本机备份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