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林顿管

楼主(2012-08-13):
单位用的显示器三星743df 开机不通电,拆开看 保险断了 DP904c爆掉了,手头上没有,拆了个正常的三星753dfx 发现用的是DP104c,请问能代换吗

补充内容 (2012-8-15 23:24):
题目错了  是三星电源模块

网友:
你查一下惨数,如果参数相差太大不要换。

网友:
也可以换上试试。

网友:
最多也就一会 坏了也不会坏别的地方

网友:
原来就是这个玩意爆掉了 造成保险挂了啊。换上了,不过刚好下班,等上班串个灯泡来试试。

网友:
串个灯炮定全些

网友:
串灯泡必须的,修电磁炉也是串灯泡。百试不爽,菜鸟在成长。

网友:
达林顿管是什么东西啊??还有串灯泡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不知道楼主什么意思,达林顿管跟这个电源模块毫不相干,以这个为标题不知是何用意。这两电源模块我记得是可以代用的,DP104是早期15寸三星用的,DP904是后期17寸用的。

网友:
我想应该可以的吧,最好找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什么意思,达林顿管跟这个电源模块毫不相干,以这个为标题不知是何用意。这两电源模块我记得是可 ...

想更改标题可以发现不知道怎么修改,呵呵,请原谅。DP104在三星753sfx上面拆的

网友:
代换不成功 电源保护了,连原来好的753dfx也出故障了,继电器吸合吸合。真没心情

网友:
这不是达林顿管

网友:
能用就见鬼了。

DP104C的VCC稳压管一般用18V就行。

DP90C的VCC稳压管一般要用39V,正常工作时是3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