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线和耦合电容

楼主(2012-08-13):
刚才看某前辈的修板帖子,对于南北桥间信号线的耦合电容有疑问,查了下耦合电容的定义,是给下级电路或芯片隔直通交用,那么,是不是说信号线间往复的都是交流?
以前曾经看过一个帖子,说信号线是只有电压没有电流,是这样的吗?

网友:
这个直流电流的却是不可以流过电容的,如果是方波应该可以。

网友(2014-06-30):
感觉有些芯片的电路有些是用电容在电路上,但是又不是有接地的脚,那样的电容是不是都是耦合电容啊。

网友:
一般用在放大电路的就是在前级放大器和后级放大器之间加个电容称之为耦合电容,说明白点就是滤除电路中的杂波和直流成分。

网友(2014-12-19):
当然有电流,只是电流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