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CQ40怪问题 大家有没见过

楼主(2012-08-13):
AMD的机器 开始的时候 机器点不亮 经查换北桥亮机   客户拿回去点进系统蓝 进PE到桌面就掉电 换硬盘做还是一样  返修换北桥 还是一样  BIOS刷过  实在没办法  把显卡也换了  还是一样   蓝屏代码C000021A 网上查资料是非正常关机或者磁盘磁道损坏

网友:
汗!那就换个硬盘试试啊!

网友:
楼主应该把掉电解决掉。散热???估计楼主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裸板上电,打各处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
楼主散热有没有搞好。。换个U试试。进系统蓝屏就BIOS改一下硬盘接口模式

网友:
我也同意改下硬盘模式看看,再者就是散热搞好,别的没 了。跟显卡关系部大

网友:
换U 换内存试试

网友:
应该是内存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硬盘供电不稳定的哟

网友:
应该是内存或内存电压不稳

网友:
怎么不查查南桥IDE电路

网友:
这款的温度是很高的,散热不好一下子就掉电了,

网友:
我觉得你之前换北桥是开始的故障,换北桥的时候加焊烤了别的原件现在你只能查了,现在的故障应该是你加焊之后出现的,仔细看看加焊部分的原件。

网友:
咋不换个CPU试试

网友:
HPCQ40这个机器希奇古怪比较多,已经遇到几次清了灰点不亮,换CPU点亮,然后再换回原来的CPU就好了;到现在还是想不通,清灰时候CPU根本就没动,怎么就一定要换下CPU才能够点亮。

网友:
有时候修机器就是这么无奈 稀奇古怪的毛病 让我们情何以堪啊

网友(2012-11-05):
我有台跟你一样的故障  进PE桌面立马掉电   进系统桌面立马蓝屏  C000021A
我的是4416S AMD的    之前故障是掉电  换掉温控后亮机   之后就这样了  你的修好没有

网友:
哈哈我也遇到过  ,真是见鬼了

网友:
鼓掌解决没啊   求分享

网友(2012-12-31):
23Gg22Gg换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