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三星显示器难修啊

楼主(2012-08-13):
接了台三星液晶显示器,亮下就灭,没测,以为高压板坏了,换了高压板故障依旧,测过才发现时灯管坏了,换一组,正常。交货,可是客户只点一天,就又坏了,拿回测灯管正常,高压板也换过,故障依旧啊,不解了,灯管匹配问题,可是怎么还好一天哪?有知道的师傅,解析下,不胜感激!

网友:
电源板上有二极管挂了,还有查查,开关管边上的小电容,有电容的话直接换了。那个电容是没鼓包也会坏。

网友:
我想说的楼上都说了

网友:
灯管值钱吗,都拆了还不全换。

网友:
我曾经换过四根灯管,但还是出现这样问题,后来我换了两组拆屏的,就好了,所以这次我检查发现一组有问题, 才换的一组,
照二楼的查下,谢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