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6G掉电

楼主(2012-08-13):
联想昭阳E46G,连电源无待机电压,开机瞬间跑到0.36,然后就掉下来,没反应了,是怎么回事啊。本人新手啊,有哪位好心人能给我指导指导哈,谢谢了、

网友A:
不明白既然无待机电压怎么能触发的?

网友:
跑到.0.36??就掉了,还不触发??主板有短路。根据上电时序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既然无待机电压怎么能触发的?

就是奇怪啊。

网友A:
应该是有一路电压没出来保护了吧!挨个测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奇怪啊。

插上可调电源,确实无待机,按开关,有电流跳变,跑到0.36,立马就下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致测了下。没有短路啊

主板有微短,一般是上电,上到某个程度,掉了。芯片保护了,而且掉电后不可以重新触发,必须重新插拔电源才可以再次触发。这都是有短路。只是你没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致测了下。没有短路啊

我还是新手啊。刚刚接触啊。还不太会查啊。能不指导我一下。谢谢

网友D:
1.短路
2.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有微短,一般是上电,上到某个程度,掉了。芯片保护了,而且掉电后不可以重新触发,必须重新插拔电源 ...

微短?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一路电压没出来保护了吧!挨个测一下吧

新手啊,不知道从哪下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短路
2.有电压没有出来

谢谢,可我新手啊,不知道怎么去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啊,不知道从哪下手啊。

先把表笔放到电感上再出发看一下电压出没出来

网友:
是广达的板子吧,开机后hwpg信号不正常就会掉电。。。要查的话,就按下开关的瞬间逐个去量电感,看哪个电感没产生电压就差那个模块。。。。解决起来应该不算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可我新手啊,不知道怎么去下手

其实我们说着简单 要是你以前没正面接触过确实不好修
慢慢查吧
测测瞬间那个没有电压
找个图纸

网友:
一般这样的情况首先想到的就是主板有没有短路  看看主板是不是却某一路的电压

网友:
楼主 那是三位的电流表吧 ,看看有CPU 供电了吗

网友:
我也觉得主板有短路。

网友(2014-06-24):
e46g这个毛病是通病的,楼主要多逛逛论坛才行啊,可以一针见血的,我记得应该是PQ53,还是PQ35的,自己去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