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win7到安装设备哪里就死机

楼主(2012-08-13):
           以前装win7都好的呢,。 现在装每次到安装设备哪里就卡住不走了。  恢复以前的备份,  用一阵就死机了。是怎么回事?
玩CS1.6画面都好卡。

网友:
你硬盘坏了,用MHDD扫描一下。

建议测试下 以前可以现在不可以 估计是出别的问题了

网友:
先硬后软 如果不会还是拿到维修店去弄

网友:
应该还是硬盘,低格一下。或者找个硬盘换上试试。

网友:
笔记本还是啥??机子散热可好??清理下金手指试试吧、、、、

网友:
先查散热,再查硬件,如硬盘,内存,CPU

网友:
是台式机吗?电源也会导致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