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C ER3200路由器电源板

楼主(2012-08-13):
如上图, 这三个贴片电阻炸掉了。看不清上面的字,哪位手头有这种路由器。麻烦给看一下。

网友:
看看输出的电压是多少,直接改个电源板进去不就行了啊

网友:
还是直接换个电源板来得快

网友:
一般是1欧左右的电阻,肯定不止这点故障,查查mos

网友:
不仅仅是电阻的问题呀,后面肯定还有问题

网友:
先找一个电源板确定后再换

网友:
换个电源吧,反正也不贵

网友:
同意,换个电源板

网友:
后面的电容耐压是10V的。 这个输出是不是5V啊?     还有电源板在哪儿买啊?

网友:
不会只有击穿几个贴片电阻怎么简单的,

网友:
贴片电阻出问题,一般能修好的可能性不太大,改一个吧

网友:
你电阻开路了,。 一般是很小的电阻。1K欧左右

网友:
三个是并在一起的吧?是接在场管的S脚到地的吧?
如是这样的话这三个电阻是1以下的,不过这个场管,你看看

网友:
参照一下其它电路板就行了,关键是要知道上级电路的电压

网友:
根据电源芯片型号再查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