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8不跑码快速维修

楼主(2012-08-13):
      今天修了2台三星的机器,一台是R467症状为上电到0.6左右不跑码,另一台为R458上电到0.7左右不跑码。

想想也许对那些害怕修不跑码的朋友有些帮助。希望不对之处给予之处,谢谢!

相信大家对不跑码的维修都有自己的诊断方法。大家在看别人维修发帖的时候,可以对比自己的维修思路,这样才能更准确快速的查找主板问题所在。我就简单叙述自己对这类问题的主板检修方法,最好根据时序来查。

像R458的机器,截取的部分上电时序。

(1)首先从电流上去判断,可能CPU复位都出来了。这样我们就要去测量CPU1_CPURST#到底出来没有。(最好是先判断PLT_RST#有没有出来,这机器是有的)
这款机器很好去测量

在主板上有一个没有用料的J4.可以看到有P1.5V,P1.1V,P1.8V,P1.05V,VDC,SUSPWRGD,VRM3_CPUPWRGD,CPU1_PWRGDCPU,CPU1_CPURST#.经测量CPU1_CPURST#是1.05v正常。也就是说对于主板,供电可能已经正常,有些主板即使有CPU复位也不一定电压都正常。

(2)用示波器查看,时钟芯片有没有正常发出各路时钟信号。(时钟芯片工作比CPU复位要早,但我喜欢后查此信号)

我又测量了其他几个信号都正常。接下来我是用示波器打内存排阻是否有波形

(3)用示波器打内存排阻是否有波形。给个解释:(如果是不跑码是肯定没有波形的。为什么还要去打波形,
      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确切到底有没有跑码,跑码是否过了内存。如果有波形说明已经跑码,并且过了内存,接下了大家主要查显卡那块。
     第二 没有波形,看看内存排阻是否有电压产生,如果有,可以基本判断内存模块是好的)

(3)打南桥的,PCI3_FRAME#.看看没有有波形。有些朋友会说(为什么不测量CPU到北桥的地址线和数据线,是否短线空焊,我觉得你可以去做)
       如果,南桥的PCI3_FRAME#正常可以说明南桥基本正常,CPU发出的ADS#寻址已经正常到南桥了。

(4)查看BIOS是否正常。这机器问题就在这里。

这款机器在待机的情况H8S没有去读取BIOS里面的数据,以为不需要。

在开机的时候BIOS的第一脚没有波形,然后再测量5pin,6pin都没有波形,可以可定问题出在这里。(维修CPU发出ADS#寻址是进过前段总线---北桥---经DMI总线---到南桥----LPC---到BIOS。)

现在是BIOS没有正常运行,问题在于5pin的SPI3_CLK,和6pin的SPI3_MOSI.这两个是南桥相连的。

     这张图是关于时钟的走向分布图,可以看出来,如果南桥没有正常给BIOS提供SPI3_CLK这个时钟,那么BIOS是不会正常工作的。即使你从新刷BIOS资料,BIOS也不会工作的。

接下来问题就明了了。南桥坏掉,换个IBM的南桥,此机器修复。

大家只要搞明白CPU的寻址,就应该很快找到不跑码机器的问题所在。

还有一台R467那就简单了,是EC没有正常发出KBC3_PWRGD.测量此脚的对地阻值为0.翘起此脚,发现EC能正常发出KBC3_PWRGD.南桥坏掉,直接换个IBM的南桥好了。

    维修最关键的是“时序”,如果时序了解了,维修就会很简单的。

写的乱了,慢慢看吧!睡觉

网友:
时序我还行 就是寻址这个方面我现在还是有点陌生

网友:
楼主的帖子写得不错,感觉IBM的南桥比较容易坏

网友:
楼主修得真牛,分析透彻!不过R458的BIOS 5脚和6写反了, 是5脚SOI3_MOSI    6脚才是SPI_CLK

网友:
有些机器的BIOS在待机的情况下,不行很少,且不是连续的。也是正常的

网友:
昨天修到一台进水HP321的本子,有时候触发有时候不触发,量BIOS的时候发现没有波形,竟然可以触发,真是奇怪。即使没波形的时候机子也是可以触发的

网友:
这里的技术贴真多,或者说基本都是技术贴。

上周末看了两天。
楼主这个收藏了,放在有道云笔记上早晚公交车上看。

网友:
请救楼主以后多发些不跑码的维修实例。
在请教楼主“打南桥的,PCI3_FRAME#.看看没有有波形”,如果有波形 是不是说明,CPU到北桥,北桥到南桥的数据与地址线通信正常没有空焊呀?

网友:
对于不懂时序的我,看到IBM南桥的主板 不跑码 直接换掉再说

网友:
寻址寻到南桥了,前面当然都是通的

网友:
这要看机子BIOS是不是参与触发的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时序真得太重要了 不知道远程能不能学到些东西??

网友:
又学到了 SPI_CLK 不正常 刷BIOS是没用的

网友:
楼主很厉害,分析的很好,佩服。

网友:
示波器是我下一个目标啊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啊呵呵。看来有不错的基础啊。好好加油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呀。。。。很好很强大。。。。

网友:
谢谢LZ的经验分享,让我们新手又学习了一招啊!

网友:
支持楼主原创哈.学习了

网友(2012-10-06):
道理很多都知道,有时候就是因为图快捷,所以才没有仔细的去测量,导致很多误判和错误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