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 电流0。156

楼主(2012-08-13):
  B450开机发现电流0。15几,无CPU电压。查CPU工作条件。 主电压有, VDD5V。只有0。68。48脚 3。3V,也只有0。5几。我就找三。五V找换管。是U20 和U21 分别是。 管子的这边有五V。那边没有电压。三V也是这样。管子的第四脚控制脚没有电压。找第四脚来源发现管子有一个三极管。别的二个脚都是十九V。就是那个脚没得电压。直接接过去十九脚到管子控制脚电压起来了。开机电流表乱路。一哈0。5到二A左右乱跳不正常啊,CPU非热。

网友:
楼主在乱搞啊。U可能烧了。

网友:
换了U一样。

网友:
思维好乱啊

网友:
有点乱  不是很详细  看不懂恕本人愚钝

网友:
找个图纸,应该是MAINON信号不正常吧?

网友:
说的挺热闹,但是我有点迷糊,一般像这种情况直接从待机芯片下手,VIN,EN信号挨着查吧,有主供电的话,那就先换芯片试下,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一个三极管

网友:
看的我有点晕

网友:
楼主的表达能力要加强哦,基本能猜到楼主想表达的意思。

咋说呢,我是菜鸟,基本也是这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