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小上网本无3V、5V电压。

楼主(2012-08-13):
ACER小上网本无3V、5V电压,好像没有电源芯片,全是8脚的管子,有谁知道这种没3V、5V的怎么修吗?
芯片

网友:
是那一款型号的

网友:
难道是采用降压管降压的。。。

网友:
主要先看主供电有没有过来 然后查3V 5V芯片的条件

网友:
主要先看主供电有没有过来 然后查3V 5V芯片的条件
同意楼主:
1.0
天意wx
同意楼主:

网友:
貌似acer的上网本待机只有3V,5V需要触发才会出来吧?最近手头也正好有一台被雷击的在修

网友:
具体笔记本型号多少,没有待机芯片的还是第一次见呢,

网友:
要说的仔细些才好判断,

网友:
把型号说清楚点,上网本也应该有系统供电芯片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