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深圳定了一台xxxxxx的r5860,对于温度的设置有 ...
前几天在深圳定了一台xxxxxx的r5860,对于温度的设置有点纠结.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2-08-13):
比如修台式机显卡需要怎么设置温度?各品牌通用的温度值什么的。
显卡

网友:
先拿废板练练手,指点一下。

网友:
无铅的预热区温度升温速率一般控制在1.2~5℃/s(秒),预热区温度一般不超过160℃,保温区温度控制在160~190℃,再流区峰值温度一般控制在235~245℃,并且温度的维持时间在10~45秒,从升温到峰值温度的时间应维持在一分半到二分钟左右。

网友:
求本本的具体温度控制。

网友:
多练才行,经验才是真理.

网友:
每种BGA机型温度都不准确,先用没用的板试装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