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不显示

楼主(2012-08-14):
HP 6515B不显示,裸板加电测上不上内存电流都是1.6A,CPU已发热,因手上没U试,准备刷BIOS试
刷BIOS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CPU也换了,北桥也换了,BIOS也刷过了,都没好,上不上内存电流貌似都一样·····现在没头绪了,LZ你修好没???

网友:
这机器 北桥坏得多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但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
查内存总线波形和电压。查PG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