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黑屏 求助

楼主(2012-08-14):
显卡黑屏 但是能电亮 求高手帮忙 一个是独立显卡 一个是集成显卡 都是同样问题

网友(点评):
奇谈怪论,既是黑,何能亮?

网友(点评):
楼主可能是说显示器灯亮,屏是黑的

网友:
是偶尔点亮显示屏,还是主板能上电。描述的清楚点,别惜墨如金的。

网友:
主板能上电 显示屏也能点亮 就是黑屏

网友:
我说的能点亮 就是能开机 开机就是黑屏 如果显卡坏了 那肯定有报警声 但开机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