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一体板ON/OFF找不到

楼主(2012-08-14):
  显示器刚来的时候故障现象:指示灯闪一下灭。
  拆机发现有电容鼓,换。 之后故障现象一样。
  测试等灯管2根红屏,一根不亮,换。 之后 灯管确认换好了。 还是不亮,故障现象一样。
  想改个高压板,接上却白屏。屏线换过
  想问下各位是因为ON/OFF 没找对吗?  还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白屏的?

网友:
看下信号板接到屏上的线接好了没有,不行换一根试试

网友:
看一睛屏3.3V供电有没呀

网友:
怎么确定灯管是换好了。

网友:
白屏,灯管已经好了。
但是没信号,查驱动板、屏线。。。

网友:
屏线好的,  不行卖他个显示器得了

网友:
应该换屏线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