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vs是什么电压啊,有什么用?

楼主(2012-08-14):
这个电压从时序图上看是由SUSB#_PWR产生的,但不知道具体怎么产生的,电路图在后面再也没出现过这个电压了

网友:
桥供电1.25v
它换名字了。你从桥开始往回找!

网友:
北桥的供电。。。。

网友:
nb的供电。。。。。。。。。。

网友A:
看起来是北桥的,内存也有1.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北桥的,内存也有1.25

内存啥时候有1.25v来的啊

网友:
一代内存 2.5 的一半  不就是1.25       它的上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