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这就是传说中的双下管吗?

楼主(2012-08-14):
如图...MS-7270,三组供电,每组3个场管,靠里的两个场管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图呢??????

考,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图片不到1M,就是传不上来...发在维客里传网络地址也不可以...

网友:
没图怎么看啊

网友B:
很常见的CPU供电方式吧。

网友:
见多了   下管拆一个多没事

网友C:
是4个电容中间的那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图呢??????

现在有图了,就是有点模糊!

网友:
晕乎看不懂图纸

网友:
5楼不是给出原理图了吗

网友:
有图有真相咯。

网友D:
这不是很常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很常见吗?

新手,见笑了

网友E:
下管负载比上管重,是为了保险才这样设计的。不过现在我修的时候貌似上管坏的也不少。下管两个并联也不见得就万无一失,内阻不一样经常击穿内阻低的那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常见的CPU供电方式吧。

嗯 常见的CPU供电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4个电容中间的那个吗?

四个电容中间的是电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下管负载比上管重,是为了保险才这样设计的。不过现在我修的时候貌似上管坏的也不少。下管两个并联也不见得 ...

对头,不过应急的话,下管摘掉一个也能用,呵呵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对头,不过应急的话,下管摘掉一个也能用,呵呵

会不会把另外一个也烧掉,或者更严重,把CPU给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会不会把另外一个也烧掉,或者更严重,把CPU给端了....

短时间不会,就是应急用法,如果烧掉,基本都是短路,保护或是不保护,该点电压都只会拉低,一般不会端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