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星R25 新手进来

楼主(2012-08-14):
今天一客户拿来一三星 R25 、故障是开机进不了系统、BiOS也进不去、键盘也用不了,(只要进系统键盘就能正常,其他的也么什么问题)有时候开很多次就能进去,(有时候七八次,总之不好进)之前说是在别的地方清灰了,(60元)开始检查、经检查排除硬盘、内存、散热、确认主板问题,给客户报价后,留电话让他先回,问问大家?如果您遇到类似问题会先咋么做、
    拆机裸板试故障依旧,对于我一个新手有点蒙了、理论一天也没有学过,(好想去基地学学) 记得师傅说过,拿到一个板子先不要着急修,仔细观察、  突然有点思路了、键盘用不了?  而且客户也说了,冷机开不了?必须开好多次才可以,(键盘。。外设。。南桥。。)用手摸了下南桥,我艹  这么烫,   呵呵    烫的好,问题出来了  拆掉南桥重新植株,   一切正常、
始    开拍照、写帖子,可是刚拍两张,机子直接不亮了,愁死 了 ,直接发南桥,等三天,回来装机 ,一切正常,(*^__^*) 嘻嘻……
   ( 我是新手,没有什么理论知识,但是我觉得只要你能仔细观察,认真去想问题,一定会有新发现)  高手别见笑昂     !

网友:
楼主很细心,应该是有点理论的

网友:
呵呵,,楼主太谦虚了。

网友:
楼主好样子..........先动脑子再动手...

网友:
楼主就会逗我们这些新手

网友:
.先动脑子再动手,,

网友A:
兄弟这个机子,不是南桥问题的,会返修的

网友:
先动脑子  再动手  我师父也是这么说的

网友B:
请教下楼主,BGA,一般问题是怎么控制的,260吗
我这里这个温度,球好像都不化的。

网友:
还行,能修好就很不错了

网友C:
显卡坏掉了???

网友D:
楼主是教导我们修机要先看,再摸,然后在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教导我们修机要先看,再摸,然后在干!

    呵呵       你可别想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坏掉了???

没有 是hi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楼主,BGA,一般问题是怎么控制的,260吗
我这里这个温度,球好像都不化的。

      你指的是上部   还是下部?

网友:
看你这颗心,不太像南桥呀

网友:
被烫的感觉------痛并快乐着

网友:
路过看看   这款机器挺多 的

网友:
bga的温度要测一下

网友:
我从基地买360t 就是温度对不住

网友:
后来调好了 芯片做掉了

网友:
一定要测量温度才行的

网友:
运气来了挡不住

网友:
通病来的!!!!!!!!!!!!!!!

网友:
这个机子我修了很多,全部回来了,我一开始以为也是南桥的问题,后来干了显卡就好了,集成的就是北桥,不过这个机子你先测试一下,显卡,CPu的温度,

网友E:
没有理论知识,只能这样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有理论知识,只能这样了

     你好   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好   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么?

什么问题,请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什么问题,请说

   我一个联想R400独显的机子,电流跑到0.10   左右,      现在有时候能上电开机,有时候就上不去,我不知道为什么    能给我点提示么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楼主,BGA,一般问题是怎么控制的,260吗
我这里这个温度,球好像都不化的。

不同机子不一样,拿料板试试最好,我的260度的话芯片都起包喽,更不用说能不能拿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这个机子,不是南桥问题的,会返修的

这问题 小弟感觉应该 想南桥问题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一个联想R400独显的机子,电流跑到0.10   左右,      现在有时候能上电开机,有时候就上不去,我不 ...

换过待机芯片换过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过待机芯片换过了没有

没有换   可是待机有呢

网友:
兄弟,你这个机器整飙了,估计要返修哦

网友:
桥都烫手了  还植什么球啊   你师傅就省了那个桥钱嘛

网友:
直得学习我手头上有一台机子一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