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开机显示错误代码

楼主(2012-08-14):
          DELL COMPUTER CORPORATION

                                                       WWW.DELL.COM

the device in the system modular bay cannot be identified. it may not be completely inserted or may have some other problem. please read complete the following steps in order:

1)PRESS THE DEVICE COMPLETELY and firmly into the bay .

2)press the ESC key --wait for the system to power down.

3)press the power button to retry detecting the device.

那里开始修。。。

网友A:
应该是硬件接触不良。硬盘和内存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兄弟你的外设有问题,或者主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硬件接触不良。硬盘和内存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