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有待机,开机保护怎么修

楼主(2012-08-14):
长城P4 300电源有待机5V,紫线3.7V,一开机立刻保护,查到滤波电容的分压电阻100K欧有一个电阻变成1M欧了,一个滤波电容微微鼓起,换了,还是一样,拆了7500换了494和LM339,还是一样,跑线发现494第4脚,到LM399中间有个100欧电阻坏了,换掉还是一样,电容都拆下测了没为题,开关管和肖特基二极管都没问题,,621和TL431都是好的,三极管1815也是好的,,电阻在线测,也没在发现坏的了,请问现在怎么修

网友:
紫线不是待机的嘛?  紫线应该是5V啊。

网友:
大电容旗鼓了一个 13009没坏吗》? 紫线电压应该是5V 吧

网友:
打错了,是绿线3.7V, 是421不是621,13009是好的,拆下测过

网友:
楼主应该说清楚494芯片的各脚情况,如494的4脚在短接绿黑后,电压是高电压还是低电压,这样才能准确判断。494的3脚电压要测一下看是否稳定,如不稳定有跳动则是反馈电路元件有问题

网友:
今天重新测过,494电压,1- 0v   2 -4.7v   3- 0.11v   4- 4.2v   5- 1.5v   6- 3.6v   7- 0v    8- 2.2v   9-10-  0v    11- 2.2v   12- 16v    13-15 -  5v      16-    0.2v

网友:
短接绿线后4脚电压3.8V 保护停机

网友(点评):
风扇有转一下吗?,如果有就是后级输出有短路

网友:
8、10脚输出的推动管检查了没有?

网友:
紫色5VSB电压不对  建议先从这入手

网友:
看看光耦是不是正常

网友:
光耦和推动1815都换新了,还是一样

网友:
电源已修好,把494和339旁的电阻全换了,就好了,奇怪的是换下来的电阻用表测都是好的,不知道是哪个电阻坏了,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