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滚动条定住 不能开机 拆下光驱就可以正常启动

楼主(2012-08-14):
笔记本
开机滚动条定住 不能开机 拆下光驱就可以正常启动
笔记本

网友:
重装系统的时候不要安装驱动 去官网下载 主板驱动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中选择为另一组光驱选项,先进安全模式!

网友:
明显是光驱或接口有问题

网友:
进安全模式正常的话 多数是驱动的问题 抓紧试试啊

网友:
这个简单 先不插光驱,进系统
然后设备管理器---IDE...管理器---次要IDE通道---高级设置---传输模式改为---仅FIO
OK LZ好了给加个分哈

网友:
光驱可以正常使用还可以做系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