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笔记本主板时,示波器用的多吗?

楼主(2012-08-14):
在我现在这家店里很多人修笔记本都是不用示波器的,
面而我在维修视频上经常看到讲师用到示波器,
那示波器在维修中起到一些什么作用,用的多不多?

网友(点评):
那还用说,高手需要高新技术,公欲利其市 必先利其器

网友:
示波器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会用的用处很大,不会用的没什么用。

网友:
额 那要看本子出的问题 。。。 不同的问题用到的工具会不同

网友:
有示波器 擦故障快点

网友:
我基本上不用

网友:
想成为高手,一定要会。

网友:
我经常用到。
没有也可以,有了嘛,更准确点,比如没过内存还是没过显卡比较好量,还有晶体有没有起振也比较准确,其它都是神马

网友:
可以起辅助的作用,用还是要好些,我一般也不用,呵呵

网友:
有用的,关键是看个人习惯!只不过是为了判断故障!

网友:
最好能有,这样查找问题会很快捷的。买个数字的吧

网友:
示波器 反应快  拿个棒捣捣

网友:
用的不多,用到示波器就难修了

网友:
还是要的           .

网友:
有它方便一点

网友:
必备的 能通过波形快速准确定位故障!

网友:
还是听从大家的意见,买了个ATTEN ADS 1102CAL的

网友:
有时还是用示波器查故障更准确,我也没有,想买一个的,旧的怎么样

网友:
示波器可以较快的判断各种芯片的好坏 也可以起到检测电压的作用 但前提是你得会用、、、、、、、

网友:
没用过 不过有的话 应该很方便把

网友:
当然多了,你是可以买的啊

网友:
这个在维修当中我用的不多,好多人都不用,用示波器主要方便之处是在测量软启动过程中信号和复位电路比较明显但是一般的问题都是比较简单的凭经验就可以判断

网友:
它就象吗啡一样,只要你用上,就总想用了;如果你一直不用,也就用不上了。一家真言。

网友(2012-09-13):
我也 想买呢 还卟知道卖什么呢

网友:
想成为高手 必须用到 不过前提是你会用

网友:
修pwm电源部分的,还有信号经常用到,掉电,内屏不显外接显示的都用到,关键看你怎么用,示波器是一个好的维修工具

网友:
为了方便你可以买个示波表。。。那玩意儿好啊
就是贵

网友:
有的话修复率高点,修的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