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 g430 带T4200 可以,T9400点不亮 为什么啊

楼主(2012-08-14):
自己的G430 集显的,原带的T4200 正常工作,最近想升级T9400 安上以后能开机,可是点不亮,换回T4200又正常。T9400是没问题,在别的电脑上能点亮。求助这是什么问题呢。与BIOS有关吗?

网友:
自己顶一下,在线等

网友:
顶起,求真相

网友:
你可以换个G630看看

网友:
G630是什么?我都已经买了T9400了

网友A:
楼上真搞笑。。G630 是台式机的CPU 你给整笔记本。。。T9400太高也不一定 可以换个低一点的

网友B:
要更改北桥支持电阻的,有些还要刷新bios

网友:
写个最新的BIOS,试试应该可以、

网友:
t4200是用二代内存的  t9400好像是是用三代内存总线频率是1066 你t9300就能点亮

网友:
第一这个要看你的电脑支不支持这么高的CPU    第二看看内存匹配不  第三你在刷个新版的BISO试试

网友:
在百度搜过这个G430的型号(也有本身就带着T9400的机子),芯片组GM45的,应该支持 前端总线1066,T4200是800 而T9400是 1066,我估计是BIOS不支持这个1066,所以想刷下BIOS,但是我没有BIOS啊,我的本子是集显的,想问各位大哥,哪里有下载啊,我看到还分集显和独显,主板又有两个代工厂商,不知道我应该刷哪个,怎样刷。请各位大哥明示,最主要的是不是FSB的问题

网友:
另外回复一下,这两个都是用的二代的内存,T9400也是二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更改北桥支持电阻的,有些还要刷新bios

请问这位大哥,这个真的要这么复杂吗,要是这么复杂,就不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真搞笑。。G630 是台式机的CPU 你给整笔记本。。。T9400太高也不一定 可以换个低一点的

这位大哥,你说的太高 是指的前端 总线吗?

网友C:
你是不是想升级 自己买的cpu  你不是同行吧

网友:
应该是cpu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想升级 自己买的cpu  你不是同行吧

真心话,不是同行啊,是自己 的机子 想升级一下,但是点不亮,所以上网求助了,这个机子的主板芯片不是GM45吗? 难道不支持T9400?

网友:
本站为维修论坛,非维修人员自重。如有疑问,可去咨询报名客服。

网友:
G430有部分是使用GL40芯片的,不支持T9400的

网友:
学习了,讲的很仔细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更改北桥支持电阻的,有些还要刷新bios
哈哈哈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我也建议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对 GL40是不支持T9的cp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