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R400 暗屏

楼主(2012-08-14):
收到一台thinkpad r400 机器,独立的,问题是暗屏,屏和屏线还有升压板,还有主板屏接口的保险也都正常的,屏是LED的,屏带小尾巴的那种,我量了一下升压板接屏的那个接口,正常的话说有3.3v  5v   19v,但是我量了没有3.3v,我从主板拉一个电压也不行,电压也没拉低,但是还是暗屏,我想会不会说显卡问题呢,请高手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问题,我好像也高过一个这样的机器

网友:
如果屏有图像,应该不关显卡的事,是背光问题

网友:
LED的哪来高压板/?

网友:
如果屏有图像,应该不关显卡的事,可能是升压板不正常

网友:
LED暗屏多半是升压电路引起的,升压前是19V,正常升压后要达到25V,LED才能点亮.不过有一点要注意,有些升压电路是集成在主板上的,有些是独立的,楼主仔细查查吧.

网友:
换条屏线试试

这能和屏线有关系?

网友:
注意看屏有没有显示,有就是背光板问题,没有就顺着查最后动显卡,菜鸟的思路,大大们多指教。

网友:
但是R400屏线及其爱坏!你不知道吗!换换看看嘛!

网友:
为什么和屏线没有关系,你知道些什么,这是常识问题,你反对的理由了,R400楼主换个屏线试试,既有可能好!相信我!

网友A:
哈哈,不是屏线的问题,现在问题解决了,就是主板屏接口的一个电感坏掉了,换了就好了,但是机器亮了以后,待机是偏高的,后来一摸主板显卡供电芯片发烫,换了OK.

网友:
R400的屏线,是出了名的肯出问题

网友(2014-07-27):
引用 网友A:
哈哈,不是屏线的问题,现在问题解决了,就是主板屏接口的一个电感坏掉了,换了就好了,但是机器亮了以后, ...

有时候通病也不能解决问题的,电感坏的情况很少的,楼主还是细心

网友:
直接排除法了,换屏换屏线就明白是什么了

网友:
去掉蓝牙 看屏接口下有一个保险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