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的那点问题

楼主(2012-08-14):
各位前辈们好,小弟手上有2台X201I都是开机电流跑到0.45掉到0.02,反复这样。其中有一台没修过,冷机一会插电源可以亮,拔了电源再插就出现上说的情况。另外一台在别处修过,来世没待机检查保护隔离电路,东芝芯片动过,R415,C373断线,重新焊好,连好线有待机了,触发电流和上面所说一样。东芝芯片也换了,查各电路正常开机瞬间有电压。测量了东芝芯片供电脚正常没思路了

网友:
U17的条件查了没?有图按时序查查

网友:
IBM的机子呀不太好修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