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输出电压有跳变?求高手

楼主(2012-08-14):
接到显示器是按开关,显示器没反应。
测量12V电路,电压是这样跳变的=    33V-27V-23V-18V-13V-10V,大概就是这样的,跳到10V后然后又跳到 二十几伏往下降,一直是循环这样。
测量5V电路,电压是这样跳变的=    13V-10V-6V-4V,大概就是这样跳变的。 跳到4V后然后又跳到 十几伏往下降,一直是循环这样。
测大电解两端电压是 469v。有的时候插上去是470多。
IC 是LD7552DPS,电源板上目测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拆掉12V电路上的电感,问题依旧。

网友:
大电解两端电压是 469v????????
不是正常300v左右吗? 你是不是用了两根火线。你难道你的电压不是220,是380v了?

网友A:
大电容不可能有469V,这应该是你测错了,电压跳变各高压初级电路有关,慢慢查吧不是很好修,这种情况在修电源的时候是常见到的问题(大多数是振荡不正常)

网友:
毛啊,既然电压高肯定有不正常的地方啊

网友(点评):
你这是怎么说话的,别人跟你交流意见,你这是什么态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不可能有469V,这应该是你测错了,电压跳变各高压初级电路有关,慢慢查吧不是很好修,这种情况在修电 ...

量错是不可能的。却是就是这么高的电压

网友B:
整流桥量了吗。

网友C:
万用表没有电了吧!怎么测出这样的电压出来

果然是没电了,换了个电池,大电解电压是314V

网友D:
电源板有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板有问题,换个试试

大哥,我知道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整流桥量了吗。

整流器怎么量啊,都有电输出了

网友:
1.可能是你万用表有问题。
2.可能你的电是380的,大电容两端,插220的市电,是300左右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没有电了吧!怎么测出这样的电压出来

通常都是这样!

网友:
225v能升到400多?电源板撑得住?  0.0

网友:
查查光耦是不是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整流器怎么量啊,都有电输出了

整流桥是可以量出来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整流桥是可以量出来的吧

量是没问题啊。现在大电解的电压正常了。是我万用表的问题

网友:
表的电池电压偏低就会对测量的电压值偏大。

网友:
检测工具问题 就像有的检测卡一插PCI插槽整个主板电压都在跳 楼主的问题应该容易解决 电压跳变查电源IC 光藕 431 反馈电路 一项一项排除 实在不行 板子留下 换新 慢慢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量是没问题啊。现在大电解的电压正常了。是我万用表的问题

万能表没电,测出来的电压吓死人。。。电容暴不暴都先换上试试

网友:
我的板子和你一样,单独供12V/5V显示器一切正常。确定是震荡、开关部分问题。反馈有一个二极管串一个1欧电阻,阻值无限大。换了个2欧的上去,故障依旧。于是我再换个电感上去,还是一样故障。无解了~~~

网友:
一般就可以判断是万用表坏了,那么高的电压输出,后面的电容全部爆掉都会!再说最低电压4V了,驱动板肯定可以点亮!不然驱动板肯定烧掉了!
如果认为是振荡部分的问题,就干脆把那部分电路全换了!我现在用5L0380R芯片来改,真的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