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M外接电源奇怪问题

楼主(2012-08-14):
接到一台联想旭日410M的笔记本。故障为开机5-10分钟左右外接电源断掉,电池供电正常,测适配器电压19.25V正常,换个新的适配器故障依旧,如果不放电池用外接电源开机,也是几分钟后直接掉电,就像停电一样,拆机查看主板无明显烧焦,外观良好,电源管理芯片是MAX8724E,因为用电池开机是正常的。故认为MAX8724E没问题,认真思考了一下认为应该由虚焊或者电路保护引起的,但是用电池开半小时以上都没问题,先排除虚焊,在论坛找了一下资料,然后检查AC电路,先上图

外接电源的检测和控制由MAX8742完成,10脚ACIN为电源检测输入脚。待机时测得10脚电压2.35V,正常是2.4V。略偏低,查外围元件没有发现问题,开机后测得10脚电压为2.04V,明显偏低,而且有0.3V左右的波动,低过2V应该就保护断电了,到此认为此机器应该是误保护了,但是又查不出坏的零件,现在我试着把PR82的阻值由10K换为13K,人为提高MAX8742E的10脚的电压,现在10脚待机电压为2.8V,开机后为2.5V,开机半小时后不再保护掉电,不知道这样修是否有危险,望大家给个意见。

网友:
8724e不良,更改电阻也可以

网友:
3.3.5v控制芯片换一个试试

网友:
还是找出电压变低的原因比较好。

网友:
现在更改电阻试了3小时没有再出现问题。电池充放电也正常。就是3V5V控制芯片那个非常烫,手指放上面都挺不过3秒钟,我就加了块散热片,3.3V和5V是很正常的。

网友:
  我个人感觉,不是芯片坏了就是。有别的件损坏活着漏电。电流变大了3V5V芯片热我担心以后3V5V供电芯片过热虚汗不还得,返修吗?

网友:
我在想这样的本 可能用不到几天就会回来的

网友:
用万用表多测一会适配器。

网友(2012-10-01):
一般情况应该是外围电容那颗有漏电。这样搞好还是会出问题的。

网友(2013-02-05):
学习一下,现在我的ACER 5574的本本出了开不了机的问题,拆开量测VIN对GND短路,拆了所有VIN后面的电感,短路依旧,有没有高手帮忙分析下,是不是MAX8724导致的呢?

网友(2016-12-22):
有没有图纸 发过来看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