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换631花屏

楼主(2012-08-14):
一台V3000客户拿来时是灰屏,换631升级版显卡后可以显示,但是上半部分花屏,开机LOGO看不出来,在BOSS里面就很清楚,  以为是显存有问题但重植显存后现象还是一样的。(两个显存都重做了,内存换过)   现在又换了一个631故障依旧啊。   求大神帮忙。  有谁碰到过这种问题啊。。。。

看看是不是掉件,再就是不要温度抬太高,不然PCB会鼓包的
找好板,对比显卡周围的小电阻是不是掉了。仔细看,

网友:
不要只看啊,给点提示啊。

网友:
看看图片啊,屏也容易坏(lg)

网友:
你把显存给打松了,把显存拆下重新直球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存。有就换个

网友:
加焊显存,更换显存。

网友A:
看是不是掉件了,

网友:
显存弄坏了 要么断线了 取下来看看吧

网友:
不要用升级显卡了,换原来型号的显卡

网友:
应该是碰掉件了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 难弄个啊

网友:
找个一样的板子 对这搞

网友:
外接一样,那肯定是显卡啊

网友:
看外围电路啦

网友:
换个系统看看,这个板子便宜,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外接也花的话  建议你先把显存重植不行就换了显存 改良的显卡不可能这么脆弱的

网友:
像是显存的问题重做不行就换吧显存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不用怀疑啦  是不是没焊好啊 631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是不是掉件了,

这个可能性最大了.因为显存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