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G31T-LM不触发的原因

楼主(2012-08-14):
现象:联想台式机,按开机键电源不启动。
检查过程:查了主板待机时南桥3.3V供电、32.768晶振波形正常,测按开机键时IT8718的第75脚电压有跳变,72脚同时跳变,但71脚始终为低电平,断电打值未短路,看图该脚为SLP3_L,分别于IT8718的71脚、U13的ISL6506第3脚、南桥的B84相关,
求助问题:如果该信号是南桥发出的,是主板还有条件不满足或南桥本身坏了,本人小白,期望坛里高手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写个BIOS 试试,如果不行就加焊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个BIOS 试试,如果不行就加焊座子

但主板都没有启动啊

网友:
你把电源的13 14脚短路下 看能开机不 开机的话南桥坏了

网友:
把IT8718的71脚、ISL6506第3脚挑起来 也有可能是他们把这个信号拉低了

网友:
查一下IO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了

网友:
呵呵,楼主可以测一下RSMRST 信号时 是否为高电平》???

网友B:
南桥坏了,GB的南桥我碰见过这个情况。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坏了,GB的南桥我碰见过这个情况。换南桥就好了。

最怕这坏了

网友:
呵呵,不客气,只要你能把问题解决就好!

网友:
第一印象就是南桥。修过3快了

网友(2014-11-16):
差一下RSMRST,信号把,

网友:
不可以立马确定南桥本身坏!要查南桥的工作条件,RTC、RTCVCC、时钟、EC给的RSMRST初始复位等。再就是挑起IT8718的71脚、U13的ISL6506第3脚看南桥发出的SLP3是否被拉低了。

网友:
没遇到这板,ISL6506是谁的供电?它的13脚功能可能是SLP3吧

网友:
所有开机信号都量了  那就是南桥坏     但是你的先打值    看有无短线  特别注意  coms跳线短线的   有可能是过孔线短了

网友:
2012年的贴子还有人拾起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