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946F 有时跑28报警 修复

楼主(2012-08-14):
故障:有时候能正常开机,有时不能,通电无显 即跑28 伴有DDD报警声,

接手是试机了半小时一直都正常,突然死机了,再开。。。。

拆下内存一样,更换CPU一样,此板最大好处就是测试点全部在板背面有标明,大概测试主要供电情况,都正常,检查复位开关有3.3V,点一下,发现全板断电后再上电,印象中这板没上内存是按复位就是这样.

再次测量两条内存供电V_DIMM 1.8V正常,SM_VREF 0.9V也正常,时钟有,

测总线供电240有3.3

239没有

看来故障点找了

顺着239跑线,发现中间位置有一小段黑色情,刮开,即是断开来一小段

,补线,上电,跑码,试机 故障修复

总结:此板28代码报错是内存报错,不是显卡,些板在CPU供电主板边缘位置走线经常断裂,要小心检查
          断线位置有8条平衡线,其中PW_ON 就是这里路过,开关有5V但不开机也要检查此位置是否有断线
          已修过多块这样的板了
          估计BTX结构风扇前置这里经常积尘引起此位置氧化,不下10块了我想也算通病

近段时间经常下载,分所剩无几,希望大家给小费。

补充内容 (2012-8-16 16:06):
更正::::::脚位搞错了,240应该是120   239应该是119,测试位置看到就记得,写了来就忘记了

网友:
这个板子修的很有技术含量啊,又丰富了见识了,原来以为跑28 就是北桥了

网友:
此板是跑28还DDD三声报警

网友A:
牛,内存不过把、、大部分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内存不过把、、大部分是什么问题啊

是内存不过,这板断线位置有8条平衡线,其中PW_ON 就是这里过,开关有5V但不开机也要检查此位置是否有断线,已修过多块这样的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内存不过把、、大部分是什么问题啊

谢谢,以后我多注意、、、

网友B:
239是什么
以前没有量过...

网友:
AMD的可能CPU

网友:
估计设计的也有关系,关键电路信号线靠在一起,又在容易腐蚀氧化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239是什么
以前没有量过...

内存的239 240 脚位 系统总供电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如果不是你找到问题,还以为是显卡出问题啦!

网友:
代码跑28是内存这个知道!不过只修到过PS_ON断线的!!!

网友:
看来心细真的是很有用啊,期待能有一天和楼主拥有一样技术,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贴子,让我修好了这机子.

网友:
细心能帮很大的忙

网友:
对,如果是AMD的话CPU很有可能,担是这是INTEL,我都第一时间就换CPU测试了

网友:
维修还是真的要很细心有耐心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