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CPU电压高的问题

楼主(2012-08-14):
有个联想E40 的本,按开机键马上电流上到2.5A 后掉电,去了CPU 电流0.19A ,安个假负载 测电压是 1.46V 安真CPU 测也是1.46V I3的CPU  测CPU 块ISL62882 的VID 应是1.025V ,测 这个外接MOS管都正常,换62882 也一样,下一步怎么修呀??

网友:
CPU 测的不穿,电流大时,CPU很热!

网友:
不安CPU 测中央控制器供电也输出1.46V,测两个上管GS短路,拆下来测没事,板上也没有短路现像,看来是充电现像,

网友:
应该是缺供电    检查CPU的VTT

网友(点评):
厉害呀,就是少VTT电压!!!

网友:
更换一个CPU试过结果怎样?

网友:
这个不是散热器好坏的么

网友:
一开机马上电流上到2.6A 和散热器没关系

网友:
应该是缺供电    检查CPU的VTT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0094-1-1.html
这个我测下看

网友:
可以看看反馈

网友:
反馈
正常

网友:
修好了,就是少VTT电压,PF1断了,用线连上,一开机板上猛亮下,原来有地方打火,换掉就OK了!

网友:
修好就对了

网友:
这个机器我那都一个月了,修好后,客户也很 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