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暗屏

楼主(2012-08-14):
      今天接到一台SL400,暗屏,换屏依旧,确定是高压条部分的问题,论坛上说是主板上屏线接口处的高压条主供电的供电保险和滤波电容的通病问题,我在即将拆主板时犹豫了一下,还是先测一下高压条到底有没有主供电吧,一测,居然正常,这就应该和主板上的保险和电容没关系了吧,而且暗屏时,还能听到高压条发出“吱吱吱”的轻微声音,遂判断是高压条本身的问题,更换原装的后正常。希望坛友们以后碰到此类问题,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盲目的拆主板维修,以免弄出别的问题来。

网友:
这种问题,基本上都是先看高压板有没问题啦

网友:
灯管 主板

网友:
也是,像这种好测的问题先测试一下比较好

网友:
今天修了一个是换灯管的

网友:
这种情况都是先用高压条测试仪测下灯管,看灯管是否良品,再排查高压条。

网友:
先灯,后高压,再后主板

网友:
这些都是功电问题

网友:
平线量下看。有没有断开的

网友:
现在的机器不好说啊。什么情况都有

网友:
简单啊,拆屏下来的时候,就可以量到主供电的保险跟那个滤波电容了,量了如果没问题就只用动屏

网友:
情况不一样,故障也不一样。这个机子一般都是修主板上的保险和电容的,通病

网友:
暗屏,一般都是灯管、高压条、屏、主板

网友:
还是要一步一步的来呀,如果高压板的电压没问题,就不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还是要按灯管-高压-主板的顺序来,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