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插CPU就掉电-诡异维修

楼主(2012-08-14):
  接个同行AM2 单桥主板,现象为 掉电(不插任何负载)。
  打量一下,就看到单桥旁边的几个电容怀孕了,我果断换掉 无果。
  后来测量各大电感对地阻值 CPU电感正常 内存电感接地 后发现内存供电下管击穿 更换之 无果。
  更换后 内存供电0.8 供电不正常(DDR2应为1.8V) 还有从原来的掉电,变为插CPU就掉电。
  然后就又量了下CPU电感,纳尼!居然对地000了,所有i下管对我表示击穿状态,我随便用镊子夹起来一个,发现不短了。
更换后,接电源依然断电,拔下电源测量电感又尼玛短路了。
  后来想想老师说过场馆要换最好换一组,尤其是下管出问题,上管出问题的几率更大,就把又重新换了一个高管一个低管。
结果还是一样 这回倒是CPU供电正常了 1.6V多的电流从电感身上冒出来,但是问题依旧,接上CPU就掉电了 触发一下转一下 掉电 触发转掉电 触发转掉电 就这样。。。不接12V供电接口就可以一直转 (根据这个问题初步判断毛病应该还是出现在CPU供电电路上)
  维修暂时走向瓶颈,求各位老师达人指点迷津啊~ 应该查查哪里呢 内存供电现在依然是0.8V有问题的状态

网友:
是华硕的吗?我现在就有块华硕板子这样,

网友:
找大饼的时序图走一遍吧,am的板嘛,时序还是好认,确定范围后慢慢找问题~~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桥的问题可能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不在CPU供电那边了,你查下内存供电和桥供电看看、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