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500(M515)无图纸修复

楼主(2012-08-14):
机器:东芝M500 (M515)
配置:I3,独立显卡版
图纸,希望有图纸的兄弟能给补上

          机器送来的时候,一插上电流表,5A大电流跟随着电流表卡擦卡擦的响,没有思考立即拔下电源。开始修复,因为无图纸,所以全手动,靠思路。

          思路1:仔细看主板是否有烧焦的元件,

          思路2:找出保护隔离电路,分析宝隔电路,此机器保隔电路只有一个场馆,然后直接输出VIN。判断为后极短路

          思路3:挑起所有单元电路的高管,排除大短路击穿高低管与芯片的可能,

        思路4:拆掉所有VIN相连接的电容,经过半天的拆卸,终于问题解决了,装机亮屏

         可能有的朋友会问我,为什么不用烧鸡法呢, 因为5A大电流,是直接对地的,所以烧不出来。

网友:
楼上的兄弟们动动脑子啊,这种大电流的机器。是我最爽的机器。基本上秒杀的,把电流调整到2V。插电。看电流,可能只有0.几伏,这时候慢慢的加电压。等电流能到1A左右的时候去摸就好了。基本上秒杀 ,还这样一个个拆、。累不累啊,兄弟们啊。今天还修了一个,如果后面短的厉害的很,那保隔上的P管可能会热。那直接用粗导线跳过去再烧,低压烧机大法,哎,动动脑子啊,兄弟们。。太大的电流烧不了,用小电流来烧不就行了吗

网友:
正是,修手机也是这个方法烧鸡

网友:
我称为大海捞针法啊

网友A:
应该可以烧出来,先把电压钮调到最低,再慢慢往上调,等电流显示2A时开始满板摸。通常一会就摸到了。

网友:
1A左右应该就能烧出来了

网友:
1A-2A左右的都可以摸到,DELL的短路都是摸出来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这么大的电流因该没问题。

网友:
我修这种   一般把电压调到3V慢慢调高   到处摸

网友:
学习了这代价有点大

网友:
烧鸡大法屡试不爽呢!

网友:
好方法了学习真是高手

网友:
又学飞好方话啦

网友:
学习了,维修有思路,并且不会搞坏

网友:
高手到处有 何时到我家

网友:
烧机法确实好用,而且安全。向楼主那样的修法得需要大师级别的人物

网友:
电压高了一烧就坏很多东西

网友:
呵呵,高手啊,烧鸡大法确实有风险,搞不好故障扩大就悲剧了!

网友:
电流限制到2A在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烧出来,先把电压钮调到最低,再慢慢往上调,等电流显示2A时开始满板摸。通常一会就摸到了。

那我调到3V,插上就5A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烧出来,先把电压钮调到最低,再慢慢往上调,等电流显示2A时开始满板摸。通常一会就摸到了。

谢谢分享你的建议,我这种方法是费力了一点

网友:
今天烧了一台DELL I3的机器,3.3V短路,后来发现EC超烫,去EC后还是短,后来发现EC供电的一个电容短了!

看来烧机答案不是百分百的,至少大方向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