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D525不显示以太网卡

楼主(2012-08-14):
宏基D525不显示以太网卡,网络设备器也没有驱动在,也没有问号

网友:
估计是受雷击的机器,更换网卡芯片试试

网友(2012-09-28):
换网卡芯片试试啊

网友:
如果是雷击或进水的就难说了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可能显卡  你拿是不是被雷劈了? 雷劈了基本没救了

网友:
我是没有以太网卡,又不是开不了机

网友:
网线接好了吗,听说有些笔记本重装系统后,不接网线是不会显示发现网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