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电源板电压偏高

楼主(2012-08-14):
LG电源板电压偏高正常是5V 22v 现在22V变成28V 把高压断开还是一样 求解

网友:
反馈电路查查吧

网友:
高压电路没有工作。

网友:
没加负载电压会高点

网友:
5V正常就行, 不用管22V。

网友:
如果没电了你修好了就是偏高的话,有可能是光耦反馈电路中的电阻值变大。

网友:
高压部分没有工作22伏就会高一些,查查高压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