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不到硬盘

楼主(2012-08-14):
MSI主板,插SATA硬盘无反应,有人知道吗

网友:
讲得详细一点可以吗,

网友:
情况就是这样啊

网友:
硬盘有在动,插在别的电脑上也是好的,就是在BIOS里找不到,也启动不了系统

网友:
好像是在BIOS裏面修改下模式 好像

网友:
像是电源问题!如果有可能的话你用另一个电源带这个硬盘然后再把硬盘数据线连在这台电脑上如果正常就是电源问题。

网友:
你检查下,应该是口插错了,我有见过这个问题换口就会好

网友:
只有两个口,都试过,用两个电源倒是没试过,不过电源用配置高的主板插硬盘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