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顺网虚拟盘5。4怎么出盘

楼主(2012-08-14):
新手求教顺网虚拟盘+锐起3。1的教程。拜托

网友(2012-09-22):
服务器安装NetDisk(5.4.0.0).exe,设置一下内存缓存大小就完事。
需要开启SSD缓存的,直接修改ini文件,BufferDisk=SSD盘符,如BufferDisk=E

NetDisk.exe 使用说明

如客户机需要映射服务器(192.168.1.222)的F盘到客户机的G盘。

NetDisk.exe /H 192.168.1.222 /D F=G

官方最新版本。支持R2

在基本设置里有内存缓存设置。
顺网是写到客户机的D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