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开机亮光标后不显LOGO直接灰屏。

楼主(2012-08-14):
三星R428开机亮光标后不显LOGO直接灰屏。我找过好的机器试过了,正常应该亮机时短时间左上角光标闪一下后,切换成三星的蓝底的LOGO花面。但是此机器光标显示后没有切换成LOGO,直接灰屏。BIOS也刷过了,论坛上的有的干脆就不亮了,有的也还是这样。我从好的机器上读出来的bios刷上也还是这样。这是什么情况,在论坛上搜索了,这种现象好像很少。有谁见过解决了。CPU 内存都换过了,有人说灰屏是显卡,但是这个灰屏还是有区别的,是先亮了一下光标,然后灰屏,所以我不能确认是显卡的问题。屏和屏线都在好的机器上试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A:
能进光盘引导吗,在进PE, 还有安全模式试试

网友B:
这个机器最好更换南桥,再解决一下南桥发热问题。这个SB600和台式华硕主板南桥芯片一样“裸奔”,迟早要死掉。临时急用,加焊一下。

网友:
外接 试试 亮吗,,

网友:
楼主修的是R428,不是R18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最好更换南桥,再解决一下南桥发热问题。这个SB600和台式华硕主板南桥芯片一样“裸奔”,迟早要死掉 ...

南桥是intel 82801ib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进光盘引导吗,在进PE, 还有安全模式试试

还没显LOGO就停在那了。和引导应该没关系的。

网友:
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学习中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有一台你这样的啊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还没修好呢,显卡做过了不行,显卡上面的电容,有一组是0.45V应该偏低,但查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