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个,知道在哪买吗?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2-08-14):
如题,发出电流声

补充内容 (2012-8-15 17:33):
后极全部拆了,包括高压啊,电容啊,5707啊,还是有,最后给加个高压条,有电流声就有吧,管不了

网友:
电源板上都有的,,看型号去TB买喽

网友(点评):
找了10几十型号的电源板,都不一样,而且型号也都查不到

网友:
“发出电流声”并不说明它有故障,可检查外围电路。

网友:
你确定是这个发出电流声吗,电解电容也会的

网友(点评):
拆下来就没有电流声了,电容也没爆

网友:
把它拆出来了   后级哪来的电

网友:
你拆了它,都不工作了,,

网友:
上来就拆变压器,牛X了。

网友:
你看看高压包有个给灯管滤波的高压电容。是不是也变色了。它坏掉也会引起电流声音

网友:
你怎么不把保险拆了,保护拆了也肯定没声音的。

有道理。拔插头更好,还安全了!^_^

网友:
电流声的发出与电压和电流有关.修过长城电源就清楚了(通病).你这个不一定是它坏.思路要清晰电压走向,才能快速找到故障点.

网友:
变压器都拆了?一年到头难得碰见一个变压器坏的,坏的相当的少吧?

网友:
我看你还是把变压器装上去,把后极的电容换掉,高压供电也去掉试试

网友:
  一般很少坏的啊

网友:
液晶到现在至少修了,200个。。修到电源那边变压器坏的,只修到过一个,是脚与线圈虚焊。高压那里倒修到过4   5 个。。。这个东西很少坏。比例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