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20插BIOS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2-08-14):
我有IBM X220机器,拔下BIOS电池机器就能开机,但重起可以,关机再开就不亮了。还要取BIOS电池才可以。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键盘的开关坏了。

网友(2012-09-20):
是不是有地方腐蚀了,以前修到过SL400的也是这样的故障,最后换EC旁边的晶振OK,故障就没有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