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昭阳E47暗屏通病

楼主(2012-08-14):
E47开机暗屏,此机器暗屏,是由于开关条导致的,上面有霍尔开关,换开关条就可以,以后大家少走弯路

网友:
楼主要是能传个霍尔的清晰图就好了。。。

网友:
支持楼主。。我们下次就不用走那么多弯路了。。基本上可以秒杀了。。

网友:
先谢谢楼主,霍尔开关啥样呀

网友:
新手表示灰常感谢 收藏了!!

网友:
学习了 很好的一个案例   下次修到就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
磁感应开关  坏个这个开关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这个东西不是睡眠用的吗

网友:
霍尔开关?  真心不懂。LZ能不能讲解讲解。。。

网友:
是不是休眠开关?

网友:
要是用红线圈上就好了。

网友:
霍尔开关是什么样的,对霍尔这词有印象,但不是很清楚

网友:
不知道,这个高压条,是什么原理。能不能去掉霍尔开关,直接导通呢

网友:
楼主好人,本人专修联想,给你加个分

网友:
见过这东东哦

网友:
楼主这个霍尔开关是什么东东!希望给出详解,谢谢!小弟是菜鸟

网友:
学习了  像这样通病的机子那就是秒杀的对象  杀 杀  杀……

网友:
霍尔开关在这里是休眠开关信号,拆了那个三极管应该是一样的吧,只是不能休眠了

网友:
霍尔开关  这个名词够专业     楼主还是说通俗点好     休眠开关

网友:
通病的好赚啊

网友:
恩,通病有些意思

网友:
拆去不行吗,还非的换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