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_AS5500不显示??

楼主(2012-08-14):
板号:EFL50_LA2761 REV 1 .0 2005-05-06此板为不通电,修好后为不显示?独立显卡,电流到1。2几A就不在动了,也不显示会是那里问题呢,并且测得CPURST#为1.08V,比着1.05v高了那么一点点

网友:
偏高是因为万用表的精度不准把,跳了几下 啊

网友A:
这机器要装COMS电池才能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要装COMS电池才能显吧

电池在上面装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四下吧:0.4 0.8 1.02 1.2吧

猫也很重要 的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
蛋疼菊紧啊,这个机器是独显还是集显啊,1.2应该跑到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