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上网本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2-08-14):
10寸的机器  一台假索尼 找不到型号 CUP 显卡 北桥 三个集成的  南桥是那个小的 换了南桥两次 可以排除南桥 CPU 也考过一次了 还是不行 求解 求高人指教 提建议!!!!!!!

网友A:
这照片,是经过处理了的吗...

网友:
进不了系统???进BIOS看下有木有硬盘存在。还有把启动引导设置为开启。

网友B:
应该是桥的问题吧。我修到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桥的问题吧。我修到过的

就只有南桥 但我换了两次了还是不行啊 我也以为是桥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照片,是经过处理了的吗...

额 我是用的一个垃圾摄像头拍的  所以比较模糊

网友C:
你试试把内置摄像头线拔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试试把内置摄像头线拔掉

您是说我这机器的毛病 还是这张图片的清晰度啊 这个问题和摄像头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