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南桥的问题吗?

楼主(2012-08-14):
一台华硕的笔记本,K42D系列的,现在是不认硬盘和光驱,BIOS里也不认,PE也不认,但是认USB,是南桥的问题吗?已经加焊过了,但还是不行,求高手指点!!!

网友:
木有高手吗?偌大的一个论坛一个人发话都没有吗?真的是心凉啊!!!

网友:
你打一下对地值呀,是不是BIOS问题?不行你重植桥呀

网友:
查HDD和ODD的供电有吗?南桥给他们的复位正常吗

网友A:
供电都是有的,硬盘装上还转,但是就是读不到,信号线好像也有信号!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都是有的,硬盘装上还转,但是就是读不到,信号线好像也有信号!不知道什么问题!

那就换南桥吧

网友:
直接换南桥

网友:
胆大心细  怀疑就换

网友:
换南桥了,好了!!谢谢各位大大了!!

网友:
换个南桥在看啊

网友:
认不到硬盘一般做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