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CPU电源管理芯片不出PG

楼主(2012-08-14):
联想G450  电流 0.47不动,经查后CPU电源管理芯片不出PGOOD 只有0.9,上拉电压3.3V正常, 导致后面的时序不能下去 ,测量CPU的电压 0.96V ,换了芯片一样 ,请教下面怎么修

网友:
你查一下外围的电容 有没有击穿或不良的

网友:
上拉电压正常,那就是接收PG信号的元件有问题,拉低了电压

网友:
楼上完全正解,这个应该好查

网友:
要么是CPU供电芯片的外围电路,要么是CPU供电芯片,最后就只剩南桥了。

网友:
查一下 经过的元件

网友:
查信号发出反馈的芯片吧